4315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0-06-18):
ACER ASPIRE 4315

无待机3 V  5V   不知道这款板子待机是否有这两个电压  ,不过我看他这标识为3D3V_S5和5V_S5  按S5模式的话 应该在待机下面就该出现。论坛有朋友说此板电压是触发之后出现。

姑且我按待机就有的话。大家看下图

原来这个IC发烫 换过另一个    发现LDO5  只有3V多   又换过之后出现4.9V  正常了 !

大伙看我测试的顺序:
1.PIN21 IN:  18.7V
2.PIN4 SHDN :  4.6V
3.PIN20 LDO5 : 4.9V
4.ON3 ON5(同一个信号触发):0V

此信号没有被拉低!已测试!

问题出现了 ,S5_ENABLE 此信号是由IO发出的!因为不知道判断IO 发出此信号的条件(是否有朋友告知下.)便盲目的换过IO,情况依旧

搜索了论坛4315  发现此款机子有朋友也是出现此问题  现象和我的一样  。  刷BIOS好 了 !      我也效仿了  无效.

这BIOS貌似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大伙是不是今天都休息了 ?

网友:
BIOS是否参与触发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检查BIOS供电,有电压的就是挂在X-BUS下的,参与触发,否则就是SPI模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何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是SPI模式的啊 !!
    在供电脚也测到3.3供电    在连接IO脚测试不到波形!!

网友:
楼主待机多少电流多少,开启信号是SHUTDOWN#这个信号吧,追踪这个信号的源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shutdown已经开启了   请先看贴!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触发,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过你的第二个电路图我看不明白,D9什么作用,按正向导通,信号是怎么传过来,?能告诉D9两端电压吗?

网友:
3V/5V_EN并非D9过来  而是S5_ENABLE      这板子就是 没有S5_ENABLE   这信号就是从IO过来的 !!

网友:
我说的不是SHDN总开关脚信号,我是说是PURE_HW_SHUTDOWN#,楼主即然认为是S5_ENABLE 是由IO发出,那么可以将IO的这个脚挑开看下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PURE_HW_SHUTDOWN#,此信号我已经测试过了    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