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6-18):
在测试主板的时候发现主板无法通电,经过检查电池,CMOS,IO,是否断线,发现这些地方都正常,再检查网卡,南桥都没有短路现象,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不插CPU供电是否能通电,之前你们那有没有打过雷(最近我们这打雷坏的不少),待机有没有发热异常的件?PCI A14 3.3V是否存在?开关针上的电压为多少?IO是什么样的.......请把主板与故障,包括你所测到的数据整理一下。

网友:
不上CPU不能通电,没有打雷,主板上的芯片没有异常发热现象,PCI 3.3V正常,开关针电压3.3-5V正常,83627EHG IO,检查没有损坏现象

网友(2010-08-01):
那就有可能是开机电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