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A搞本本cpu坐??

楼主(2010-06-18):
1.本本cpu坐怎么加焊,问题是我加焊了后焊膏把上下坐粘一起了
2.本本cpu坐用cf360我一直搞不定要多少温度
大家给点意见,这个cpu坐一次没成功过。。
cpu

网友:
好像做CPU座子不用注焊膏 用注焊剂就行了 注焊膏有黏信 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我们一般用的是助焊剂很好用,一点都不会向你所说粘,去买点试试看看。

网友:
助焊剂那种的松香水算不

网友:
你肯定加的太多了,而且吹进去的很均匀,导致连珠了吧

网友:
用松香水就可以,加到用镊子轻轻碰下能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