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PE 主板插12V插头不能通电,一通电马上短电,不插12V插头就可以通电,风扇转.

楼主(2010-06-18):
MSI  845PE 主板插12V插头不能通电,一通电马上短电,不插12V插头就可以通电,风扇转.查Q1Q2没有坏,是那里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是RT9

网友:
那你看看CPU边上的MOS管有没有断路,如果有的话最好把电源IC也给换了。

网友:
查12V供电的线路,测量对地阻值,

网友:
cpu供电有断路,好好查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CPU供电管坏 造成短路  测量CPU供电上下管的GS极  DS极看有没有值很小的  有的话就换那一组 没有的话 就拆下管子量

网友:
LZ说Q1 Q2没有短路
是否所有的MOS管,G,D,S极电阻都正常且平衡!!
如果是这样,更换一下电压管理芯片

网友:
量下  P4小插头  的+12和CPU供电互相短路不,经常见到互相短路上电就掉电 最好不要上CPU 去试。 否则会烧CPU

网友:
主板有短路,主板上的十二伏都连通的话,你还是都要检查一下和十二伏相关的电容和电阻,还有电源控制芯片,和上下电源管。

网友:
打P4口的对地阻值.按排除法慢慢拆得阻值正常为止.

网友:
搞好了,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