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开机无显

楼主(2010-06-18):
y430开机电流跳变为:0.01----0.26---0.9---1.02---1.1---0.9,就这样一直在1.1-0.9跳变,显卡加焊过了,还是一样,这样的电流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出问题?

网友:
你这机子,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的。能打卡吗?有没有代码。

网友:
今天换个显卡也不行,电流跑的都是一样的,好像CPU不工作,PCI-E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看有没有CPURST?

网友:
北桥是pm45,上边有三四个贴片电容阻值为0,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的贴片电·容是0应该是正常的!我遇到过。

网友:
CPU有RST,也有PG,都是1.2V

网友:
有试波器的话测一下内存上排阻有无波形。看上去像内存检不过

网友:
先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有可能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是什么样北桥的贴片电容为零

网友:
北桥的贴片电·容是0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