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原创】自己动手制作多合一内存测试以及WIN PE的启动U盘

楼主(2010-06-18):
最近在内存维修栏目学习了不少维修内存的经验,就搭了一个865GV的平台,一开始用光盘启动运行RST442等内存测试软件,有时候用U盘启动进PE运行SPDTOOLS,CPUZ等,就想将内存测试软件集成到U盘里,修改菜单,以方便使用。看到坛子里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想将自己的制作过程写出来分享。
1、准备1个U盘,最好512M以上,我是用了1个2G的SD卡加读卡器,也顺利启动
2、下载 晨枫U盘维护工具V2.0版,在下面地址:http://myfeng.cn/news_display.asp?keyno=106
根据U盘大小选择512M版或128M版,建议下载512M版,工具比较多
3、将U盘插上电脑并格式化(用FAT32格式即可),将下载的RAR文件解压缩到硬盘任意目录,例如:C:\MyFeng,运行目录里的“安装.exe”,

选[3]U盘安装 <ZIP模式>,选2应该也可以
然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做下去,完成启动U盘的制作。
4、用制作好的U盘插到865GV的主板上,注意设置BIOS里的启动顺序,将USB-ZIP排在前面,U盘启动后是这个样子的

5、下一步,要将内存测试软件加到菜单里面

网友:
还没有完呀?

网友:
准备内存测试软件的软盘镜像文件(ima或img格式),我是从多合一启动光盘中提取了四个常用的内存测试软件镜像:memtest-jacky修改版、memtest86+ v2.11、memtest86+ v4.10、RST422,没有这些镜像或不会提取的,可以下载这个附件:

网友:
U盘启动后的菜单是这样的:

还可以把spdtools和多种spd文件拷到U盘,进入winpe运行spdtools读写内存的FLASH。
选择晨枫U盘维护工具的原因,一是适合于各种U盘、移动硬盘和本地硬盘,无需作U盘量产就可以启动,二是可以自由添加新软件的镜像,自由修改菜单。
我在上述制作过程中,一开始只修改menu.lst,不能成功,后来发现menu.gz才是真正的启动菜单,貌似压缩文件,其实是文本文件。

网友:
学者作了一个 ,可是只能用第一次,第二次就出现什么错误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U盘不启动或者没有出现菜单,还是内存测试软件运行问题?如果是出不了菜单,可以尝试在XP电脑上检查U盘根目录,是不是存在GRLDR文件,没有的话从<U盘:>\boot\ins拷贝GRLDR到U盘根目录。
还可以运行\boot\ins\grubinst_gui.exe这个工具,

磁盘选U盘的盘符,点击“安装”

网友:
出菜单了,就是运行不了程序 什么程序都运行不了 重做一次也是一样 什么错误14等等

网友:
我做了一个,也是只要一改那两个文件就不出菜单只显示盘符A,要不改就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盘符A,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360安全卫士自动将U盘根目录的autoexec.bat改成了autoexec.bat.del,后将文件名改回,并关闭了360安全卫士中的U盘保护选项,就可以正常启动出菜单了,请检查一下U盘根目录下的autoexec.bat文件

网友:
能测点不亮的内存吗。

网友:
这个还可以,但是我修条子,用硬盘的,不用U盘。感觉U盘不是很稳定。

网友:
回复9#,是360的问题,可把文件名改回去后启动菜单出来了,程序运行不了,提示错误15,再有就是360的优盘选项在哪关啊,我找不到,把360退出改的

网友(点评):
打开360安全卫士的主界面,最上面一行点“木马防火墙”,再关闭“U盘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