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没钱买BGA~没有办法只好用别的东西代替了不知可以用多久

楼主(2010-06-18):
今天有块板,知道是北桥虚汗~但是本人很穷~没钱买BGA~但是又不想放弃~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我就拿个一个吹风机~在SB反面吹~风枪在上面吹~大概吹了5分钟左右,手都酸了啊,但是看到,SB动了,高兴啊,就把SB来回动了动~~~在平着放在一边,等它冷了。上电开机,OK了~又高兴啊~高兴过后,又很害怕~这个板可以用多久啊,自己很是怀疑啊~~要是可以用2个月,就谢天谢地啊~~~~谁知道,这样的板板可以用多常啊~~在不玩游戏的情况下~~

网友:
难讲啊,毕竟你那个风枪吹的不怎么均匀

网友:
好强,这样都可以加焊成功。如果发热不会很大,两个月应该没问题。

网友:
SB 动了一般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散热

网友:
SB动了说明加焊成功了,应该是很均匀的。

网友:
缔造上起来再点了一次,还是OK~~~就等别人来拿了啊,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
做好散热,可以用得久点

网友:
1个星期就返回来了  呵呵 开玩笑
应该可以顶好几个月吧

网友:
我用的是自制土炮,很便宜呀,一百多块就搞定,虽然没BGA好用,但我用它做座子、南北桥、还有显卡,成功率还是很高。要用热风铜上下同时加热。

网友:
只要好了就行,一定得加点硅脂,然后装散热片,测试几个小时,如果桥温度不高就没问题了,如果高还得加个风扇。

网友:
看来动手还是有收获的,不过桥太热,加个风扇的,能用得久些,焊好了,用一年半载的就下了。

网友:
加了一个风扇啊~~~SB不是很烫~~~温度还可以啊~~~不是很高~~~也开机用了几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我想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现在我是穷人BGA买不起啊~还是动手搞搞吧~买BGA,是拿来修本本的啊。修台机,买BGA,有点浪费啊~~~

网友:
很少见SB也加散热片的????

网友:
吹风机都可以做BGA了

网友:
??真的吗,,,温度,能达到那么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北桥虚焊,却加焊SB修好了?

不解?

网友:
也是呀,楼主明明说的是北桥虚焊了,但是居然是加焊SB好的。真是牛人呀

网友:
不好意思啊,大家,是北桥啊~我打SB,你们看得懂就好啊,不是南桥啊~~~~我在这里说一声~~~不好意思啊,我打SB两个字~会快点啊~~~~那个时候要下班了啊

网友:
只要能吹得动,修得好.管它是几十块还是几W块的设备呢.好设备省点力..设备不好也就多练习,多出力了,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
。。。北桥是NB吧。。。SB是南桥。。。

网友:
朋友带来的几块杂牌子的板,北桥发热超高,这种发热程序不用看都估计都是这个桥虚了,造成有的不出图像或不跑码或不复位不过内存故障。我只加焊一块,朋友问我何故,我笑而不答,最终结果已知道。果然,其它的朋友拿到别的公司搞,不出一个月全都挂了。

网友:
改决问题就是硬道理,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只是过程问题!

网友:
高手呀,一般用风枪加焊撑握不好温度,搞不好会把桥给吹坏的,BGA就是能稳定的加焊桥,一般能保证不爆桥的,基地的CF-360挺不错的,才6000块,全国包邮,挺实惠的,也不贵,我们在基地天天在用呀,很实用,修个本本没有这东西人家不愿意在你那修的,现在主板用到BGA的也很多呀,有好工具还怕没生意吗,有生意还怕没钱吗!哈哈

网友:
下面是用家用电吹风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是那么说,可是对刚刚才开始的学习者来说,量小,6000元上BGA来修台机主板,还真是浪费,换一片主板才多少钱现在啊,拿些便宜的品牌换换上,比BGA一个南桥,赚的多了

网友:
北桥吹到动,很好,

用热风枪吹,怕板会变呀,

上机跑跑游戏看一下北桥温度,别太热就好

网友:
着实,用风枪吹这温度多少合适呢?我还真没试过,不过即然都有先例了,不防拿些废板试试手感好了。

网友:
昨天又拿风枪加上电风吹~吹显卡上面的桥~大概吹了10分钟,左右动了,但是还是挂了~桥上有包~还是有两个包~不用点也知道是挂了~~~
现在才知道,用家电,电风吹~再加风枪~只可以吹那重小一点的桥~大点的桥~是吹不起来的~
下次,再吹的话,我就上几张图片上来,给大家看看~很搞笑的啊~~~~~

网友:
哎 土炮搞无铅的 那叫一个难

网友:
不敢试、怕爆桥!

网友:
我也想做个土炮,不知哪位仁兄有案例可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呀,我想练主板BGA,是为做笔记本BGA打基础呀,如果你只想修板子的话,应该就没必要了,我只是个建议罢了,哈哈

网友:
我的也是土炮
··
】还没有成功过·

网友:
既然成功了,一般不会马上返修

呵呵,风枪无敌

网友:
我也想弄一套土炮,看到天津阿强的东西还比较好搞,不知道行不,准备搞一个来试试,在改装下,往上面再戳个风枪不知道会不会好点,用个实验室的铁架台夹住风枪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去买个电炉子吧,关键的时候还能顶事。最好是石英管的电暖气,再遇到虚焊直接把电暖气放倒,把板子扔电暖气上上面拿风枪转圈吹。
见过个高手。买个带温控的电炉子,想当加热台用就当加热台用,上面放个槽子还能当锡炉换插槽接口什么的用。不修主板了还能热饭用。
关键在于技术,不在于设备

网友:
只要修好就可以,只是碰巧修得好,还是专业维修工具顺手。

网友:
成功了是好,但是这样失败的机率很大,一但失败基本就报费了
两手同时上下顾,不太容易,(温度不太好把握)我这样搞很多板 成功率只有50%不到,(心不在焉时爆片的也有)而且基本几个月后会再反修的...
新手勿试。。。

网友:
用的什么风筒?这样都可以做好?

网友:
楼主放心好了
桥动过了就是很成功了
肯定可以顶上几个月的
我现在都只是用下加热来加焊桥
基本都成功的
还未见返修
嘻嘻

网友:
楼主烛的是有铅吧,无铅的就能搞了

网友:
我回头也去试试

网友:
從原理上講,主板不進行烘烤就進行BGA Rework,PCB是一定會變形的,如果是用熱風槍直接加焊BGA,像北橋,因為主板長時間暴露在空氣中使用,必然會吸收水分,如果局部加熱,根據我的經驗,不僅僅是PCB變形,甚至會BGA的焊盤在PCB變形的時候被拉掉。

我個人認為進行BGA Rewok 必須要對主板進行烘烤,Rework的時候主板底部與上部都要均勻加熱,這樣才能有好的成績出來。

网友:
好强,不过我见意楼主,买个电炉,很好的30元,很实用的加焊桥一流的真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加焊成功。如果发热不会很大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得完事。

网友:
我就一直用的土炮,感觉还行 用习惯了  成功率还是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