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8):
客户拿来一台V3000说之前给人家修过。因为价钱太贵所以没修。到我这里来修。说之前是开机几秒后掉电。现在给修到触发不了。接手后看看机器是GM965集成显卡机器。接上电源后。电压马上掉到3V多。电流上到3A多。明显的短路故障!!拆开机器!测量到19V输入有短路。第一时间测P沟道MOS管。短了,更换后还是短。大概查了半个小时其它地方,还是19V直接到的地方所有电容都短路,其它元件都没有短的现象。因为机器之前有人搞过,好多地方都有动过风枪的。特别是MOS管和贴片电容。没办法只能用最老的办法:排除法啦。一个一个的电容拆下来又装上去。又用了半小时左右终于在北桥1.5V的供电组上找到了一个“特别加工”小贴片电容!特别之处是这个小电容的两个脚之间有一条非常小的小飞线连在一起!!哈哈。好“聪明”的一个办法!直接去掉此电容。没有短路啦。心想可以修好啦。接上电源,自动触发!!不亮,因为CPU没供电。更换CPU供电IC后还是一样没有供电。想到此机自动开机很有可能是拨CMOS电池后导致!测量CMOS电池只有0.8V!找主板的电池加工后装上去!还是自动开机,不过哈哈!见到风扇转了,一会机器亮啦。从拆机到装好机器,一共差不多用了三个小时。(各位在这里随便问一个CMOS电池没电会导致CPU没供电吗??)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会导致CPU没供电,这个倒是又一次听说,学习了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CMOS电池无电压跟CPU供电无关.

网友:
不要CMOS电池也可以开机的,与CPU供电没有任何关系,鄙视这个维修做故障的人,连做故障都不会,加工什么电容,随便取下一个IC芯片就可以了。这个机器原故障为开机掉电,楼主只是排除了上次维修的人为故障机器就好了,那这机器本身有问题吗,开机几秒掉电的问题修了吗,上家的维修价格高,你就低价维修了,恶意竞争没有什么好结果,下次上一家比你价格还低,到最后没有一个好结果。赔钱给客户修机,客户还要看那家赔的多。

网友:
不要CMOS电池也可以开机的,维修人员要注意一下自身的素质!

网友:
CMOS电池会影响无RST

网友:
CMOS电池不会影响的,不要它同样能开机啊,我虽然是菜鸟,但也没有看过这么做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中国无论做什么生意就这样,竟底精神强,没有远见。我鄙视那些恶性竞争的人

网友:
人为的1.5V 短路,能导致主电源19V 短路,可能吗?楼主是不是开玩笑啊!还有DV3000 ,不装CMOS 电池,就是自动开机,不可能不开机的.

网友:
电池没电  怎么跟CPU 有关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不过cpu没电压 跟cmos电池没关系吧

网友:
这本子不上CMOS电池是可以自动开机  但是和CPU供电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还有 鄙视维修竞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