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P 市电电压过高烧电源

楼主(2010-06-19):
现有一台LG W1942SP显示器回电压过高烧电源,拆机后测保险烧,开关管烧,桥整流
二极管
短路两个,3.3V稳压管短路,电源IC暂时不知道坏了没有.现在想请问下:KHB7D0N65F1能用什么型号的管代用,谢谢!
电压过高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了,更换了保险,用P6NK60ZFP代换了KHB7D0N65F1,整流二极管,稳压管,电源IC LAF0001。换上去的时候5V 22V都有了,但带不起负载。经检查其它的元件均正常,最后再更换了一个LAF0001就好了,原来新的元件都会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