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 开机不显,过十多分钟自己显

楼主(2010-06-19):
如题,,一台三星940BW 晚上关机,白天开机的时候就不显示,蓝色灯闪,,过个十来分钟(有时候比较短) 屏幕才自己显示出来,,, 如果显示出来后再关,马上再开就很正常了!!就是休息比较长时间,就要‘热机’ 这是坏了吗?
三星

网友:
这个吗可能是电源或主板有问题,用替换法查查看吗

网友:
驱动板有空焊的地方拆开细心的看一下。

网友A:
显示器尾座坏,换了就ok.

网友B:
我也觉得是驱动板有点问题。。
这显示器哪里来的尾座啊?

网友(2011-01-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共享一下啊,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2-03-07):
拆开看下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