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以前有时能开机,现在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0-06-19):
手头有块盈通主板,型号是an5 战神版v3.1 以前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后来就干脆不能开机了,能开机时进主板BIOS设置时都很卡,按上下键要三四秒才发现过来。 现在不能开机了,插诊断卡一直停在20位子上。

主要命的是我去盈通网站上查,他的主芯片是nf-520 我进系统用软件看却是mcp61的

这样的主板,怎么修,大家给个思路好不

网友:
加焊北桥或重植北桥,修复以后加风扇。

网友:
还是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能跑/能亮,就不叫不开机,是其它电路出了故障。

网友:
桥的虚焊有很大的可能性。先试试加焊桥吧。

网友:
我们没有短信权限,所以无法给你回复。你要想升级,就得通过你发贴或是回贴来赚分。灌水贴扣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焊桥  NF桥的主板桥空焊会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应该是哪虚了。

网友:
重做桥了 ··················

网友:
压住桥开机看看,如果可以开机,那就是虚焊!

网友:
压住桥, 我试过了,不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