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65R热机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0-06-19):
方正A665R的本子,冷机开机一切正常,用上约半小时以上,关了机再开,虽能亮机,LOGO画面过后还可显示启动画面,但是要进入Windows滚动条时,停下不动了,这时,有两种情况,只用电池里,出现Windows滚动条画面,但上面一个格了也不往过走定住不动了;此时关机后,插上适配器开机,LOGO画面过后还可显示启动画面,但是要进入Windows滚动条时,显示的是白屏。关机数小时后,完全冷却后,再开机又能正常进入系统,且一切的工作全正常。

网友:
可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该机是965 、HBM、 ATI  M72S

网友:
可一点儿也不花屏,

网友:
其实LZ可以在WINDOWS介面等一会,把声音开最大,这时如果能听到进入桌面启动声音,那就不是卡死了,也不是显卡,是屏的问题,之前修过一个联想机器就是这种情况,看起来卡住了,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换屏就好!

网友:
南桥,可能是南桥,,,上楼说的那种还没接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论等多久全是那样,屏没问题,只是热机重启或关了再开这样,冷机开了不起
非常正常的,用五小时也没问题

网友:
应是冷机开后是能正常使用的。开五小时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前有没接过外显试下!外显不管冷热都正常的话,可以先烤下显卡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时,外接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知是热了后,北桥虚了,还是显卡,还是南桥,不花屏,档在WINDOWS滚动条时画面也是清楚的,此时处在死机状态,按大小写键没反应,只能强行关机

网友:
有哪位高手遇过啊

网友:
重做SB试一下

网友:
今天又拿来一个同型号的机子,开机就白屏,先热下显卡看

网友:
开机白屏的机子,做显卡后好了,该机还没修好,哪位高手指导下,做显卡依旧

网友:
硬盘有没有可能呢,没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硬盘,CPU,内存换过,无效

网友:
请技术小组的高手指导下

网友:
禁用一些USB等外接端口试下

网友:
我想是南桥或北桥虚焊了,可以加焊试试看

网友:
南北桥正对面有好几个塑料插排顶着,做BGA很不好做,

网友:
有可能搞得故障扩大了,原来还能亮的机子,怕搞得不亮了,
不敢贸然下手

网友:
那也要看散热情况先的啊,是不?要不然,一摘机就干桥。那不是扩大化,是不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可以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应该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原机刚拆开,确实是风扇 口堵了很多灰尘,清量后了,风扇也清洗上油,还那样

网友:
加焊下SB试试

网友:
w问题吧不好找啊

网友:
先看下能进安全模式吗?

网友:
选择进安全模式后,光标一闪也是上面故障现象了,用适配器时白屏,单用电池时,很暗的WINDOWS画面,二者全是死机状态

网友:
楼主你灰屏的时候测下显卡供电是否会少.排除供电的话基本是GPU的问题

网友:
该机的显卡是ATI M72-S

网友:
如果是挡LOGO。则是南桥或EC关系大,如果是进XP滚动条死,则北桥关系大。

网友:
北桥是965,有人说南桥,有个说显卡,有人说北桥,总不能全做变吧,无所适从啊

网友:
关机冷却好几个小时后还是能够进入系统的,工作也是正常的,用上几个小时后关了机再开这就出现故障了

网友:
重做显卡后,故障现象还会出现

网友:
楼主还是做显卡试试吧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你是说要冷几小时才行啊!那有可能不是虚焊问题啊!你可在出事问题时试试把bios放电一下。再有用示波器仔细观察各供电有无异常情况,主要是显卡的供电啊!还有一种可能是显卡本身性能不良所至。

网友:
多人说是显卡之故,已重做过,且确信做得挺好的,用的基地的BGA ,有个同型号的机子,那个开机无显就白屏,就跟DV2000的一样,重做后就好了,这个依旧,用了一上午,关机后,等下开机,进到WINDOWS画面时,光标一闪就白屏了,吃饭后休息了会,刚才开机又能正常了,凉了二三个小时
没示波器,从基地订了显卡ATI M72-S,回来后换上再看

网友:
放几个小时电影也正常,不花屏,不死机,不掉电,就是热机关了再开就出故障了

网友:
做个系统看下呢,不过不太像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连续放了四个小时电影了,此时还在正常的运行着,如果现在关了机重开就会再现故障
有哪位高手遇过

网友:
查看了许多贴子,档滚动条的,我这个是热机重开,用电池出现WINDOWS画面时档机,一下也没滚动,一个滚动条也没,且光线灰暗,如用电源重开,在就要出WINDOWS画面时是白屏.二者全是死机状态

网友:
不关机能一直正常运行

网友:
重做南桥肯定会好的 这问题我遇过

网友:
我还发现,用上五小时重新启动,还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的,但是如果是关机后再按开机键开机就出现了故障了,必须得等冷几个小时后,才能再开机进入系统的

网友:
看你这个样子像是散热问题又像是虚焊问题,你可以先把CPU风扇给彻底清理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应该考虑是不是哪个供电芯片有工作不良的地方了,最 好都加焊一下

网友:
风扇已清理过了,并将其改成4V供电长转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有些功能只要一开机就不用了

网友:
不要猜测了!!越说了越邪了!实际行动试试吧!等你结果

网友:
显卡已重做过了,依旧 ,今天重做下南桥看如何

网友:
南桥做过了,拷了几个小时了,还没出现故障现象,不知会不会再出现那可怕的现象了,搞的四五天了,都有点儿心有余悸.做了一次显卡,一次南桥,原来还可以亮的机子,万一不亮了那就麻烦大了.
庆幸两次都是成功的.再拷一下午看如何,还不敢下结论__已修好.明天仍能正常,那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应该就是万事大吉了.......明天给总结一下吧....

网友:
拷机到今天仍然是正常的,应该是解决了,当初的故障是在用热机器后再开出现的,每次开机全能亮机,是到达windows画面时出现档机的,而冷机开机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并能进行一切工作的,且无论开多久,不死机,不花屏,不掉电,有的朋友说供电,有的说显卡,北桥,南桥。
众说纷云,有的说是显卡性能不良,因为有台同型号的机器,上周修过,开机就白屏无显,跟HPDV2000的相似,因此,做显卡,做完后一切OK,而这台从故障现象很难确定,或许各位所说均有各自的道理,也曾遇过。而这处机子,显卡特别不好做,因为在它的背面,是键盘接口,不取下,没法下部加热,我用的是基地的三温区的BGA,往下取,因是塑料插排,还是无铅焊接,万一变形后,就算是显卡估好了,键盘又不能用了,新的问题产生了,不往下取,不能做,一做下部风嘴一热,肯定要变形,最后用高温纸包住,引脚上补上有铅锡,用风枪上下加热小心翼翼取下的,还算没变形,该机在别处已只从上面加焊过显卡了,下面没敢动,因此这次必须的取下重植,不然长不了,那个机子重植的好的,有那个的经验,这个也做了一次,结果拷了一天,还会出问题的,看了各位好友的回贴,还是无所适从,究竟是做北桥,南桥,还有人建议,换新显卡,可能性能不良,也有人说供电芯片虚,挨个加焊,根据几天来的观察,我个人觉得,不是供电,还是某个BGA芯片存在接触性问题,也就是虚接,最后的思路确定为,先做南桥,不好,换新显卡,还不行,那就干北桥了,重做HBM后拷机至现在,反复开关机,均能一路进到桌面,应是万事大吉了.望版主编辑成“已解决”

网友:
笔记本有可能会同一时间出现多重故障,我前两天就是搞了一台华硕笔记本,外接花屏,但內置出现白屏兼有屏线,谁聊到要修显卡和换屏才搞好。笔记本开机后卡在进度条那里死机,首先确定CMOS电池是否有2.7V以上?另外拔掉光驱再开机试试?还是不行那就是南桥的问题机会大了

网友:
又拷了三天,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了,看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