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电路板更换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19):
昨天公司一硬盘坏掉,MAXTOR PLUS 9  80G  盘体不转,确定是电路板换掉,现在想要更换一个电路板,现在手上有一个同型号的硬盘。主控芯片都是 040111300  但是旁边有一个芯片
(60针的芯片) 不一样一个是  SAMSUNG  一个 是 WIND  不知这能代换么?

顺便请知道的 给个电路图

网友:
MT硬盘换板只要板型号对就行,不管其他!

网友:
金9的板通用性比较好。主要主控一样尽可以放心代换。。。。

网友(2010-10-10):
那连个是缓存芯片

网友(2012-07-06):
可以用的,迈拓的硬盘电路板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