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K8NS主板 有时不认硬盘 且南桥发烫

楼主(2010-06-19):
一技嘉K8NS主板  有时不认硬盘  且南桥发烫    如果认出硬盘就一切正常   但桥还是发烫
是不是桥虚焊   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再不行,刷BIOS

网友:
我也有片技嘉K8N,南桥发烫,进系统一会就死机

网友:
数据线 硬盘 BIOS都会导致这样问题   要是空焊你压压不就行了 有点烫正常的 加个散热片

网友:
认硬盘的时候开机速度正常吗 ? 还是会卡在DETECT?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