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36主板不定时自动正常保存并关机。。。。。

楼主(2010-06-19):
V星MS-7236主板不定时自动正常保存并关机(像是我点击了关机程序),有时候也会非正常突然关机!
关机后有时候马上自动重启,正常;有时候重启多次后,正常;有时候重启几次后,停止;有时候自动关机后不再重启。不会自动重启时,手动重启也和自动重启一样——有时候重启正常;有时候重启N次也无法正常启动。cpu是Inter  pentium D  805的。 芯片组——Inter82945G
请师傅们指点,我是否该换一块主板了?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常见,你把接机箱的开关和复位拨了,用镊子开机,再测,一般来说是这两个开关不良造成的!

网友:
测开关脚电压是多少,一般都是开关脚按开机后电压不能回到原来的电压,都是跟开关脚相连的上电芯片坏。

网友:
2楼说的对哦 开关按钮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 最好裸板用下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都是机箱的开机和复位键的问题

网友:
裸板,试机,看下BIOS里面关于电源管理的设置。注意一下CPU的温度

网友:
开关问题居多 拆下来裸机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机箱开关的插针拔掉之后再试一下

网友:
重启时候不是几秒钟就重启,有时候启动到系统界面出来后才重启的!有时候启动正常后进入用户桌面,我运行应用程序后,“自动保存”后关机。

网友:
像是后台运行关机程序而关机或重启的!

网友:
开关不良啊 。开关没有归为引起的

网友:
昨天中午机器又罢工了,我拔下开关线查了开关和线的阻值为无穷大,不过没查复位线。晚上10点多才能正常启动了(我测量不出来啥问题),以前也这样。

网友:
前两天发现确实是电源开关的问题,万用表检测多时才发现有电阻。
谢谢各位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