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 维修

楼主(2010-06-19):
机器一开始拿到我手里时是短路 修好后 3 5 V都有 就是开不了机 请高手帮忙!
开不了机

网友:
还有就是 我怀疑是不是KBC坏了 PC97551

网友:
是不是南桥啊。。这个机器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2010-09-02):
学学习了,正好我现在有台M2000维修中。现在大致有点序。

网友(2010-10-02):
我的M2000也是这个故障,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