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板子如何去修?

楼主(2010-06-19):
夏天来了客户抱来的机器有很多是不定时死机、黑屏、掉电,检测均为桥温度高,大多都是独桥的。机器平均才用了一年,对于此机器很是头疼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处理办法,曾经给桥上加风扇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各位高手碰到此类主板都是怎么修的,说说自己的高建
掉电
黑屏

网友:
我一般是在机箱盖上加一个大风扇

网友:
搞卫生 加风扇 AMD单桥的话换大功率的CPU风扇

网友:
如果是因为散热问题,建议换个功率大点的风扇,别再用CPU送的风扇,很差劲!

网友:
把灰清理干净,北桥上加点硅脂,实在不行给北桥上沾个显卡风扇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有两台机子是电源供电不足导致的主机很多件都发烫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机子,内存温度好高,高到内存电路保护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多,在我们地区,就是在单桥上加一个风扇,如果还不行,在机上再加一风扇。我们地区现在常温28--34左右,去年加了10来个吧,今年加了2个。

网友:
清理灰尘,加风扇,cpu、桥加点硅脂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机子一直掉电,CPU风扇换过了,开始以为桥坏了,,很热!(AMD板的NV的芯片组)..要加风扇!可是感觉CPU的风扇有问题,老把CPU的风吹过去,我就换了个CPU风扇,桥没有那么热,可是会掉电!
今天我换了个电源。。。用了快10个小时都没事了!!!!!
看来是电源不行!!!!希望对大家有帮忙!

网友:
曾经还碰到过一个amd芯片组的独桥,温度比nv的还高,加风扇不行最后客户找人家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