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维修

楼主(2010-06-19):
三星移动硬盘,连接电脑后,硬盘指示灯不停的闪,电脑不认。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找个转接口,挂到台式机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根据声音大体判断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故障为硬盘不能就绪或开头大量坏道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