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想问下滤波电感怎么测量的

楼主(2010-06-19):
   如题(只讨论电源滤波主电感),我看见过电感坏的,一般都是烧变色了就是发黄,或者开路。开路很少见,但是在论坛也经常见到有人说电感坏了,但是笔记本的电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的发黄的(带升压12V的5V电感就不讨论了),有人说测量阻值能判断,本人认为,电感线圈的线本来就很粗,大多数笔记本电感是0.3左右的线,烧断至少也要2A的电流吧,而且瞬间是断不了的(有人见过烧断的可以说说),短路要是匝间短路,怎么判别(示波器的忽略),因为电感阻值本来就很小,基本上测不出来(要是匝间短路阻值只能更小),开路有可能但是几率怎么样,(跟电路板虚焊的不讨论),磁芯失磁,这个应该能导致电感量下降,从而直流不平滑,(我没见过). 我的目的是希望遇见过电感坏的 师傅,能教教我怎么样判别电感损坏,用什么方法最好.(因为我感觉电感坏的几率可以忽略不记,但是论坛老是看见有人说换了电感就好了,有些不明白,我想是我遇到的少,所以在此求教,谢谢)

网友:
万用表只能量量有没有开路

网友:
小弟不才,  敢问何为滤波,, 为啥要滤波, 这是一啥代名词

网友:
电容就像河流上的蓄水池,通过其储存、释放电荷的能力让流过的电流达到我们要求的波形,像将正弦波的顶部和底部削平,达到近似成方波信号

网友:
拿CPU来说吧,他要正常的稳定的工作,需要一个平滑的直流电,如果你有示波器,你可以看一下MOS管与电感处波形,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测电感的话可以用电感表

网友:
哎 !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哪!看来越是简单的问题越难解释

网友:
这个很难理解吗?
我们平时喝水,可以直接喝自来水,不是不行的,只是喝了以后有可能会拉肚子。但在水龙头前面安装一个静化器,再喝自来水,拉肚子的机率就会明显降低。
现在能理解了吗?

网友:
这个很难理解吗?
我们平时喝水,可以直接喝自来水,不是不行的,只是喝了以后有可能会拉肚子。但在水龙头 ...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喻好,其实电容特性是;通交隔直。。。这个明白了就好理解了。。。。

网友:
电感有通直流阻交流作用。

网友:
8楼的,果然是高人,说的不错。这都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