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S3 复位跳变

楼主(2010-06-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板是:技嘉GA-MA770-S3 ,插上诊断卡跑00,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明显是电压跳变,3.3跳到2.0、2.5不停的跳,南桥已经用基地的360加过,故障还是一样,CPU电压1.2V,内存1.8,压了CPU座,NB,还是一样跑00,这个主板才买2年,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南桥坏了 在保的板子 这样的故障就不要修了

网友:
板子其他供电有没有不停跳变的
ATX插座的供电有没有不停跳变的

网友:
同意,南桥坏了

网友:
电源有没有坏喃??

网友:
电源是好的,

网友:
没有明显的故障

网友:
I/O是IT8720F的,有没有可能会不良,但是手里又没有这种I/O

网友:
I/O出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就是I/O坏了上诊断卡,复位灯发光较弱且会忽明忽暗,最后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南桥坏可能性很大  昨天修到一片  也是不 停的复位  上假负载会复位 上U跑C1过复位  插上显卡 跑到26后复位  最后看了一下南桥那个位置  PCB板有一点变形了

网友:
看时钟正常不,要是正常最好跑复位线路吧

网友:
我手上一个主板和你的一样的型号和故障

网友:
建议看看供电部分有没有问题先,再考虑IO,最后才考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