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大哥给看看 IDE 的28针对地阻值 0 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06-19):
IDE 的28针对地阻值 0 什么问题啊? 开机针有3.3电压 短接板子不亮 电源没事

网友:
CPU供电没事

网友:
一个哥们说桥挂了 之前我用镊子强供电能起 他看了看完全挂了 唉

网友:
ide 28脚为CSEL,一般接地。

网友:
你这个故障
就是不上电的故障
你去查IDE 28脚干嘛

3VSB正常否、32.768正常不、RMRST#信号正常不…………
怎么会想到去查IDE 28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28脚本来就是接地的  要自己查过之后再下结论 别人说桥坏不一定就是桥坏

网友:
别人说桥坏了 我就通过IDE针脚查桥坏没坏 所以发现28针对地为0的

网友:
查IDE可以查出桥坏么?
只听老师说查USB数据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想判断桥坏还是要量3.3VSB和USB数据线对地的阻值。你看线路图IDE 28PIN是接地的啊!你不知道也可以找其它板对一下啊!!做什么事不要太机械了,要动脑子。

网友:
我试了其他板子 28针不是0啊这才郁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板不接地是因为他接了一个电阻再接地  大部分板都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恩 你跑跑线 先  看看是不是有电阻没的话可定直接接地了 。

网友:
IDE28针旁边有个电阻贴片是坏的 O了

网友:
但是这个电阻好坏有意义吗 哥哥们 反正要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