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后级小短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9):
IBM R52 独显,电流0.06-0.08跳变,拆机,3M 5M 1.5M 1.8M 均产生,开关19脚有3.3V电压,不触发。电流偏大,应该机器有小短,查主板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网卡芯片微热,怀疑网卡有小短,拆下网卡,上电待机电流0.03-0.04,待机正常。可是机器还不触发,怀疑南桥周边,更换协振电容,开关触发,机器修复数钱!

网友:
靠感觉修出来的,文章就是不够精彩!楼主都是怀疑啊。。。

网友:
感觉良好,不错,不错,呵呵~! 运气不错。

网友:
靠感觉修的机子真的不够精彩呢,不过也不是通病

网友:
你不测有没有起振,就直接更换谐振电容?

网友:
应该是量过南桥晶振是否起震才换谐振电容的吧,别看简简单单一句话或是感觉良好来判断,感觉楼主维修的思路还是很清晰滴,赞一个

网友:
对不起,没修过这款机器,有个问题想问下,这机器待机时就有  1.5M    1.8M?

网友:
看来楼主快修经验很强悍啊。。。

网友:
看来更多的朋友还是希望看到推理性的分析呀!这样才是授人以渔唷!

网友:
维修经验不错  ! 过程些的过与简单+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都是这样修的   顶一个

网友:
1.5 跟1.8在哪量?还有1.5跟1.8是开机以后才有的吧?

网友:
看到有两位都在问这个问题,现在告诉你这个机子有1.5和1.8的待机电压 。以后

以后知道了。。。

网友:
1.5M 1.8M  都是M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