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磐英8KM800-ML 无复位

楼主(2010-06-19):
无复位,北桥后面掉了几个排容。我找样子差不多的,补上去几个

内存电压正常,NB,SB电压分别是1.2V.1.5V2.5v

开机自动通电,检测卡有时66,有时FF,有事是DO,(无复位的前提下,应该是无效的代码吧)
内存供电15N03被人换过。内存供电正常,2.6V.1.25V,3.3V均正常。我索性又换了个15N03。还是一样
BIOS刷了,IO换了,还是故障

网友:
说实话  我遇到测试点正常的主板还是有问题的情况,我都是直接丢温水里加洗衣粉泡泡,再洗洗到太阳底下晒干。

网友:
电压基本正常
时钟正常否?
如果时钟也正常,查复位电路
可从CPU电源芯片的VRM_PG信号和ATX的PWRGOOD开始跑线路,看看PCIRST的前置信号正常不。

网友:
去洗了洗,晒太阳了。一会实验下

网友:
电压基本正常
如果时钟也正常,查复位电路可从CPU电源芯片的VRM_PG信号和ATX的PWRGOOD开始跑线路,看看PCIRST的前置信号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洗好了没有哦?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正在学习中,解决了发上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RSMRST做什么啊 大饼告诉你的吗?

网友:
这板北桥,易坏。

网友:
这是神州品牌机上的垃圾板吧,我遇到好几块这样的板,不好整 啊 ...

网友:
这是神州品牌机上的垃圾板吧,这种板子不好整....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一般没办法解决,跑VRMPG不知道从哪跑起,连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