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9):
接一台D600,不开机,待机0.02,按开关上到0.03.有变动,拆机测开关有5V,目测发现,电源口处一个贴片电感烧黑.L77.IO背面一个3脚的管子烧坏.说明PS_ID曾被接如19V电压.看电路图PS_ID经D108到IO 47N254.待机测无3V,5V,后来才知道此机待机无3V,5V.测开关在按下开关键时有拉低.因D108烧坏,判断IO坏了,手上无IO换。只能先测1632的电压。按下开关后无3V,5V产生。因为本人是自学的笔记本维修,有些地方搞不懂,对照坛子上的朋友修的1632的工作条件查,脚位我就不发了,呵呵,理论不行。发现有几支脚的电压按开关后没上来。换了个全新1632,一样的,测1632外图的电阻,都正常。搞了2个小时没结果。准备给同行看看,一问都说南桥坏了,做桥要300,晕死。心想不会这么背吧,南桥坏了。因为按开关有触发动作,觉得IO应该正常,应该是那里坏了,1632的工作条件不具备。没办法只能自己在试试了,下了个D600的图,看啊看发现一个U73的门电路连到1632的23脚。在板上找啊找,花了10多分钟,终于给我找到了,不容易啊,标的字太小了,几次都没看到。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个头一样的,都5只脚的装上。接开关,竟然上电跑数了。激动啊。。。。接上屏,显示了。这篇文章对于坛里的高手来说没什么看头,因为1632的测试都是看坛里的,对照着测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修好不容易啊。。。。就发出来给新手朋友看看。。。多点思路吧。。。

U73的位置

网友:
楼主我看了半天也没明白,根据与门原理,有0出0,全1出1。为啥你测试的好IC确是全0出1,真搞不懂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这是我用好的跟坏的测后的结果

网友:
是SHDN信号被拉低了,所以按开关后3V 5V没开启。。。

网友:
u73是或门,加法运算,只要有一个高电位输入就会输出高电位,楼主你的机器是IO发出了SUS_ON,而门电路U73不输出高电位导致1632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