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针脚弯了怎么修

楼主(2010-06-19):
      一个朋友的CPU 插得时候不会插。使用暴力 结果几个针都给弄弯了。修复的时候怎么修啊。请高手指导

网友:
小心弄直就行了,用镊子之类的工具

网友:
用针慢慢的挑直就行了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小心些就是了

网友:
用学生的自动铅笔。

网友:
刀片没有铅笔好用。

网友:
用学生的自动铅笔。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以前用针

网友:
楼上说的都不错!想要练手的话,随便找一个看着顺手的工具就可以了。不过我看还是没必要自己弄了,修不好是要交学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刀片拔正  很快的

网友:
用镊子也好用啊,小心一点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弯的特别厉害。也用刀片吗?

网友:
方法很多~都可以用,只要小心,不把事情搞大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用刀片轻轻的拔

网友:
我用针修过一个  搞了1个小时,有谁设计个专业的工具修的?最好能修正键盘鼠标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刀片是那种软质的还是 那种一面又刃的硬刀片啊

网友:
用空心针试下嘛

网友:
搞直就行了啊,实在不行从废CPU上找针焊上。OK

网友:
不知是AMD 的还是英特尔的,不管那个种型号,只要找一个同型号的旧板,在上面下一片CPU插坐上片,用刀片划下几行网格,再用镊子拔正,一般针多弯了,拔不好!你就一路地拔,再套上那CPU插坐的上片,拔一行,套一行,很快就好搞好的,我用这种方法,搞好一个闪龙3200+的U,大面积的弯针!

网友:
基本的方法楼上的都说了,就不多说了。

网友C:
看是什么CPU,有的阵脚掉了一两个也还可以用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医院打针用的针头,这样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
我都是用一字螺丝刀弄的

网友C:
同意19楼的.呵

网友:
我是用镊子的。慢点。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