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问题,清指教

楼主(2010-06-19):
电源高压一体版,没有5V和12V,电源和高压连接处有个IC  型号是  M19  PC123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怎么代换?还有这个芯片电源部分有电压,到高压那边就没有了,。请问 是不是他坏了
  怎么代换呢?

网友:
你说清楚点怎么没有5V 12V电源部分有电压,到高压那边就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