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炮成功更换82801DB,EB南桥

楼主(2010-06-19):
看了坛里的朋友用发热砖+温控做土炮搞虚焊,换桥,心里痒痒的,心想自己也搞一个学习下做BGA,练练手。以前没机会学做BGA。买了一块120*120的砖一个温控,69片的钢网,送了4支锡珠,焊油。花了300不到。土炮装好了,找了片坏板试了下,320度可以取下桥。手上刚好有几片桥坏的板,就试试做BGA。一片精英865GV的板,原来上电3秒左右断电,然后又上电,不断重复动作。问题是内存没过,换管子就好了,试板的时候没注意南桥下面的点锡,短路了。就先做这个DB桥。

植好的桥DB

BGA中

正常了

取下来的桥
EB的南桥不上图了,手上还有一片865PE的板,北桥短路了,试做了下,比南桥难多了。珠子也小0。6,点多。做了两次才植上珠,第一次是焊盘没清净,取下网时连珠一起下来了,加热时温度没掌握好,一烤就变形,第二次把焊盘好好清了下,加热的时候先小温度在网上移动加热,逐渐加大温度,这次没有变形了,成功植珠,看来钢网也要预热啊。。。做北桥的时候,先100—150——200——250——300——320,中间停2分钟左右,板子轻微变形。做好后测,北桥没短路。加电,不跑码,北桥具热,无CPU核心供电。看来板子上短路了。没什么维修价值就没有搞了。下一步研究换北桥,这土炮还可以,以前从没做过BGA。坛里关于BGA的详细过程,新手可以看看孙老师的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753&highlight=BGA

网友:
楼主厉害  具体需哪些材料啊   楼主说一下

网友:
一个发热砖,一个温控就可以了

网友:
845GV的板今天卖了,重装了系统,一切正常,呵呵,BGA成功了

网友:
这种成功率非常的低,我也做过一个华硕VIA芯片的南桥成功,还有一些显卡,但是大都是不成功的比较多

网友:
不是吧?刚想搞个玩玩,大多不成功?吓人,上温不能调太高,桥顶不住

网友:
南桥成功很高,换了个FW82801BA的小桥,7300GT的芯片都成功了,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样的东西,投资也就200多块钱,能换换南桥,处理下虚焊,满足了,做好4,5个南桥成本也就回来了,当然要什么都能做,买BGA机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人家也就用白光用,连BGA都不用上。
有个烤台已经很好了,我也想……

网友:
手上已有白光风筒,一直想打造土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