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选购

楼主(2010-06-19):
内容提要: 现在都是无铅焊接,购买电烙铁(焊台)不能以传统的观念来选购。市面上的普通控温电烙铁,虽然标示可以设置到400度或......

现在都是无铅焊接,购买电烙铁(焊台)不能以传统的观念来选购。市面上的普通控温电烙铁,虽然标示可以设置到400度或更高,但实际上其热容量和回温能力,在较冷的焊点情况下,都不足以处理无铅高温焊接。在焊接时,熔点高出34℃左右的无铅锡丝耗热能力相对较大,如果用普通的控温焊台在不提高温度的条件下焊接(特别是焊点较大面积时),往往会因为热能补充不及而造成锡点毛刺,虚焊和焊接速度过慢等现象;因此为了达到合适的焊接效果势必要求相应提高烙铁的焊接温度,但提高焊接设置温度的同时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A. 无铅锡丝相对于有铅焊丝来说更易氧化,而高温又起催化作用,氧化速度随温度的升高成指数增加,因此在极高的温度下焊接极易造成机械接触式虚焊(焊料没有在被焊工件间形成金属间熔融合金层)和焊点灰白不光亮;

B. 理想状态的烙铁是不用闲置较高的温度,消除能量的储存,把从电源取得的能量瞬间直接加于焊接处,这样既能最大限度的避免能量的损耗又能实现良好的焊接,但普通烙铁因为加热速度慢的原因不能实现,只能通过提高闲置温度的途径来储存足够的热能以达到焊接负载所需的温度,而较高的温度会对娇嫩的元器件产生很大的热冲击,使电路性能和整机性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C. 一般电子工厂,特别是光电产品工厂对焊接温度的设置都会有严格的控制,在能够满足焊接条件的前提下温度设置越低越好,因此较高的焊接温度满足不了工厂制定的焊接工艺要求。

选购无铅焊台(烙铁)首先要保证两点:

1.保证焊接温度350℃左右

2.保证焊接速度3-4秒一个焊点

能保证以上两点的才能称为无铅焊台。如果为了满足保证焊接速度而提高焊接温度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这样会影响焊点质量和缩短烙铁头(烙铁咀)使用寿命。

无铅焊台(烙铁)一般有60W、90W、100W、120W、及150W以上等几种功率。焊接大部分焊点90W的无铅焊台(烙铁)都能满足,如果焊点太大可以选择功率大一些的无铅焊台(烙铁)。

总之选购无铅焊台(烙铁)要保证上面两点,在不能满足上面两点的情况下的无铅焊台(烙铁)是不能称为真正的无铅焊台(烙铁)。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铅和无铅焊接在焊丝种类、熔点、焊接温度、焊接速度之间的区别。
我们以HAKKO936焊台为例:
焊丝种类 熔点 焊接温度 焊接速度
6337焊丝 183℃ 350℃ 大约4秒/次
无铅焊丝 220℃ 390℃ 大约6秒/次

而正常我们大概4秒左右焊一个焊点。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市面上所有的焊台在进行无铅焊接的情况。
焊台种类 焊接温度 焊接速度 焊台价格 发热芯价格 烙铁咀价格
936焊台(两线发热芯) 450℃ 大约3秒焊接一次
936焊台(三线发热芯) 400℃ 大约3秒焊接一次
936焊台(加大功率型) 380℃ 大约3秒焊接一次
高频发热无铅焊台 350℃ 大约3秒焊接一次
发热芯一体无铅焊台 350℃ 大约3秒焊接一次
贵金属发热体焊台 350℃ 大约3秒焊接一次

根据焊接的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及发热芯、烙铁头(烙铁咀)的价格,优先推选高频发热无铅焊台,第二推选936焊台(加大功率型)。

本公司生产之SR-6255型无铅焊台,即拥有两种模式,將是您的不二选择,強力推荐您放心安心順心的选购使用。

网友:
For lead-free, a 60W or above solder iron or station is a must-have equi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