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0-06-19):
     今天维修一块华硕P4P800的大板;故障是不定时关机,检查发现这板的温度特高,主要是来自北桥;心想华硕板子温度都很高,如果真的有短路不会能开机呀!不管它,先摸摸看有没有哪个元件发热太高、发现给北桥1.6V供电的9915H这两只MOS管温度高的有点烫手,测输出电压1.6V心想也正常啊;就这样把机子开着吧,不过2分钟主板自行重起了等了十几秒显示器还没得到信号,按重起键机子就关机了,再开机还是一样,等了也分钟,有时能开机但进不了系统就关自动关机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我试了好几次;唉!不管三七二十一插诊断卡测试吧,开机FF---C1---A2---75---85--00这样起动成功了,用数字表测9915H下管输出脚1.6V正常,不一会机子又重起FF--C1--A2--定住了;几秒后自动关机了,再开机测9915H测试卡停在A2;再测9915H输出1.43V,电压不对了;估计不是北桥就是这两只管子了!还是换管吧~~~~用70N03代换这两只管子开机,,FF---C1--C3又定住了,但北桥1.6V此时一直很稳定。。。于是关机刮曹、檫内存条。再开机FF---00---C0又定注了,测内存供电2.5V、3.3V都有,诊断卡显示C0、应当是CPU没又完成自检,心想这么老的主板搞到现在还有点其它问题还是可以理解的,重装CPU加硅脂;开机~~~~~~~~~~终于完成自检进入系统用了,1个多小时,心想应当修好了,,之后又测量拆下来的那两只9915发现有只管子,开关不稳定。此时终天明白,这就是这块板了的问题根源。。。。说自已修好的更有依据了!!!!关机,在北桥上加一支风扇,这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