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0-06-19):
这有台.DELL有点老的笔记本..客户拿来说,是充电器坏了.因为.只要一接上电,充电器上的灯就一闪一闪的.我拿来一接通电源
最后发现不是充电器坏..原因是电压被拉低了..接稳压电源,原本20V电压,一插上主板,马上显示只有4.5V..3.67ma

我现在把板子拆下来了.因为很老的机器.主板上正上方的一张卡取下后插电源就正常了.因为刚好店里有一块同型号的
废板.把这卡换过后还是一样..但没有开机电压了..
请问各位大师,我该从那里着手

网友:
严重短路 查各电路

网友:
查供点电感啊

网友:
这中现象是主板短路了!插可调电源就会断路提示的!!!拆机查吧!!!!!

网友:
查电感,把短路排除

网友:
先把待机觖决了,主板肯定有短路。

网友:
查供电   电感  好像是短路

网友:
我修的话直接在20V那里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