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zo1 主板不通电 维修

楼主(2010-06-19):
    这是以前在工厂里的一点小经验,因为个人觉得这个小经验比较容易被忽视,以及像类似设计的电路比较少,故拿出来分享下。
   主板:宏基
   机种:z01
   现象:不通电,有待机电压,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思路:第一次维修,没看线路图,量开关电压正常,按下开关,电压能被拉低,说明开关没问题(大致可以确定开关前面的电压及线路应该没问题),主要就I/O和南桥之间的电路了,量南桥及I/O的32.768khz的晶振正常,量边南桥和I/O上的一些电容有些上面有电压,说明基本上电压供电已经有了,因为没看线路图所以也不敢确定南桥和I/O的所有工作电压都正常,因为是RMA主板,所以个人觉得可能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少,所以就检查外观看看,都没看到问题,忽然看到一个磁性开关(就是中间透明有两个脚的那种,现在很多笔记本都用这种开关来做睡眠开关,觉得好看就用万用表戳了戳(其实也是想睡觉,在车间里面又不敢明目张胆睡,所以就做做样子,一只手拿一只表笔,这个相信很多在工厂里做维修都有同样的经历,呵呵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但这一戳 发现怎么是短路的,大家知道 这个开关只有当被磁铁吸时才能短路,也就是当笔记本盖起来的时候,。
   不论其他的  这个零件肯定不正常,就拿个图纸一看,原来这个板子设计说这个电压时3V的待机电压转换过来的  更郁闷的是这个信号的电压又是I/O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电压,所以主板不通电。
    结论:碰到类似不通电的  我们除了看经常看的电路外   这点经常被忽略了,所以当我们没有思路的时候要想起这点  说不定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确实是小问题,就像上次 修到一款机器,有时候可以亮,有时候不亮,后来发现我一拿起来班子就好了,一放下就不行,最后才明白,一放下班子,就按到屏幕待机建了。

网友:
没什么以外的!正常!休眠开关本来就会影响触发 的

网友:
到是看到过这种状况的,像这些小情况还有BIOS电池问题的,都是很要注意的

网友:
恩.谢谢楼主的提醒!我曾经也在这个磁性开关上起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