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开门第一台液显成功修复

楼主(2010-06-19):
昨天中午客户带一台17液显到店里维修,指示亮下灭,屏弱微亮了下,不知电源还是高压保护了,牌子是傲森A170,2004年生产,高压电源一体板,拿测灯工具检测灯管正常,加焊了升压变压器虚焊引脚,更换了两个有点鼓的电容,装上机试,故障依旧,板上也没标接口含义电压。有通用驱动板想接上试下,看屏线是双排24针 俺晕啊,俺接触的少24针不知是啥接口,维修陷入困境。下午出去了一会办点事,客户打电话问情况,说不在店里晚上在修。晚上上网搜看有没同型号板,没找到,只好坐下来一个一个量吧。。。。升压变压器旁两个三极管三脚之间电阻为零。有了希望,呵呵。两个都拆掉,是C5706,一个击穿。找备件没有,论坛里查代换件,ltb526的前辈用TIP41C代换c5706成功。找了下有TIP41C,换上上机OK,看表一点了先睡觉。早上六点上机两半小时正常。俺自学电子 液晶。写的不清楚不好还请包含。

网友:
对于新手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一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那2个MOS管都是一拖二的 要换的话 要一组全换最好

网友:
自学万岁,奋发图强者无敌。

网友:
导致这种故障的原因,一般是虚焊,高压变压器、电容虚焊,还有C5707(NPN三极管)虚焊。因为发热比较大。所以修好后,一定记得全面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