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HSTNN-I46C)小本不能触发开机

楼主(2010-06-19):
HP Mini (HSTNN-I46C) 小本CPU第一次是虚焊,加焊用了半月又是老故障,然后重植了一下球,用了半个月又重现老故障,CPU型号(VIA  C7-M 1600/800+),今天再次加焊了CPU ,竞然接按开关都没反应了,3.3V和5V都正常,以为是CPU坏了,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电流在0。04A,开关键高电位没有电,另外还量得北桥旁边有个电感电压0。33A。无解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说的那个北桥边的电压不对把  从它开始找找

网友:
我把那个电感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都取了,量电感的电压还是有0。33的电压,是不是桥有问题了呀

网友:
检查3 5V吧?

网友:
3V和5V都正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