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主板的维修实例分享

楼主(2010-06-19):
有一个机子HDMI无图象和声音。检查了HDMI的驱动芯片的供电检测电路都正常,检测其插座也没有假焊和连焊,于是就更换一个新座子后故障依旧,更换了HDMI驱动芯片也依旧。没有办法了,只好一个一个信号测量,当测到HDMI 的CLK和DATA时没有,这些信号是南桥送出来的,然后又更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依旧,这下我就没有办法了。修的头都大了,就放了两天。这就又从新的思路开始分析测量HDMI和VGA的外围电路,一个一个的测量,最后发现VGA一个检测电路的MOS管不良更后故障排除。结论:VGA检测电路是HDMI和VGA显示器共同检测端,插上VGA和坺下VGA插头电路都会有高低电平来判断VGA和HDMI 的总线通讯;故Q3损坏一直处于在低电平,南桥检测不到高电平;所以HDMI 不能正常显示。(电路请查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