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6-19):
MS 7184VER主板  桥是ATI RS482 ATI SB400

开机,电源风扇不转 ,U的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换电源能开机了,准备进系统,蓝屏了。
显示U的风扇转速慢,U保护了,
此机是由长时间开机而出现上述故障的,
最后换了个U的风扇插座好了。

网友:
过程写的太简单了,好像没有按步骤来。

网友:
你写的不是经过,好像是经验,没有写出维修的过程,若能写你的判断方法我觉得更为完美。

网友:
初次写这个,写的不好,多谢两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