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0-06-19):
    电源高压一体版,没有输出电压,电源和高压连接处有个芯片,M19 PC123,两脚在电源,两脚在高压,电源处有30多V电压,高压那两脚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的事,也不知道怎么代换。请指教

网友:
查一下高压部分的PWMIC的工作条件。PWM没发出信号M19 PC123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额,是什么芯片,高压的供电芯片?

网友:
多脚的芯片就那么几个你把每一个的资料都查出来就知道那个是高压的PWM芯片了,再查出PWM芯片的输出脚你再检测

网友:
楼主对电源板的维修比较含糊。
楼主说的PC123可能是光耦吧?如果是,先不必管他。

首先电源前级(即楼主所说的‘高压’),必须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然后电源次级(即楼主所说的‘低压’),也就是变压器次级整流输出端,一般是+5V、+12-15V,是否短路。
排除了以上两点,就可以判断是PWM电路出了问题了。

网友:
对于PWM芯片的维修,也有规律可循。
1 首先找到该PWM IC的PDF资料,了解各个引脚的功能。找到启动脚,供电脚、反馈脚、驱动输出脚。
1 启动电压正常否,如果不正常,换启动电阻
2 MOS管S脚接地电阻(一般0.2-0.4欧)正常否,如果不正常,换MOS管、电阻、PWM芯片,以及相关烧毁的元件
3 反馈、供电电路正常否,如果不正常,更换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4 光耦输入、输出有无击穿。如果有,更换

还有,不同的PWM芯片,对应的方法不尽相同,靠经验积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