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不驱动??

楼主(2010-06-19):
        一台杂牌显示器,开机电源闪,不显示.客户说是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一开等半个小时可能是开机..快一年没用了. 开机电源闪,不显示. 拆机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的坏.一直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
看输出都正常,不接屏线正常白屏. 带电接上屏线正常...再关开,又不显示,有时时间用长了,开关又正常了........查来查去,都无解.也想过改板,太麻烦了.. 有没有师傅门见个此问题...帮我一下..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再对症下药

网友:
先用代换的方法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在检修

网友:
查看是不是按键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