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进水,无反应。

楼主(2010-06-19):
  手上有一款,海尔A650的机器,是进过水的。
     刚接到机器,拆出主板 目测,主要进水在I\O上,观察一下没有别的异常,接着处理进水处。等板子干了,插电流表无反应,又仔细观察,板子上I\O的晶振Y8和一个二极管短线,直接飞线上去,问题还是一样。
     接着给师傅索要一份电路图纸,经过测量,发现电源口出来,经过的第一个MOS管没有导通,控制及没有电压~!它的控制及电压!是由MAX8724E的第十一脚ACOK直接给的,测量短线。
      此时心里想又可以露脸了,直接飞线过来, 电压被拉低到1.6V了,拆下测量,正常。分析电路图,测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在这个电路可以直接把MOS管导通的,飞线过去,呵呵~!3V      5V 出来了,待机0.02可是不开机,测I\O晶振正常,开关上有3V按下开机键可以触发,给南桥的开启信号有3V的电压,现在不知道去哪里查了。
                                 期待各位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I\O是ene的,型号是KB3926QF。

网友:
  给南桥的信号有跳变吗

网友:
不跳变,应不应该跳变呀~!

网友:
肯定要跳变的啊

网友:
  下一步,先干掉I\O吗?

网友:
先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没有

网友:
工作条件 具备,主要是I\O进水了,我怀疑I\O坏了,发了一个新的,待我换上去,看结果i。嘿嘿~!

网友:
先做I/O吧!

网友:
先放烤箱烤板吧  先把水的问题解决

网友:
  在用水洗洗,然后放烤箱里,拷它一天。

网友:
对  很多板子烤烤就好了

网友:
   好的,我考考试下,但愿可以好吧~!嘿嘿~!

网友:
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给南桥的信号没有跳变,而IO的工作条件满足,这个问题应该是IO挂了,换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