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温度高

楼主(2010-06-19):
前几日客户送来一台联想品牌机,775的。开机后检测CPU温度超60,运行一段时间温度不断上升。一到70就自动重起,开机后还是过段时间温度到70就重启。加过风扇还是一样。
北桥和显卡温度也很高。请教各位了。。。。

网友:
775的cpu座常开,先量一下cpu供电电压是不是过高,可以试着压座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一定要确保风扇散热器和CPU表面接触良好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品牌机

散热系统良好的话,查CPU供电电压,检查U座是否空焊

网友:
换哥电源试一下呀!!!

网友:
谢谢各位,我现在发现还有些异响。好像是哪漏电。我怀疑是电感,可是电感是封装的那种。

网友:
风扇末装好。

网友:
U座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所说的异响是什么声音?电容损坏也会发出异响的,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