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TC紧急求救

楼主(2010-06-19):
今接了一台华硕A8T最新开始花屏,加热显卡后正常,进系统后掉电,重新开机开不了待机电流0.01,无3V /5V ,用的是TPS51020,24PIN正常,有+5VAO,+3VAO,第四PIN有,第9.第10 PIN有3.05V  ,AC_BAT_SYS 正常、ACIN 有,换过BIOS ,IO,TPS51020,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急求!!!!!

网友:
补充说明,用稳压电源电击过3.3 和5V 了没有短路,还是不开机

网友:
加热显卡后正常?显卡做一下BGA试试

网友:
不插显卡,应该也可以开机呀

网友:
现在修来大电感有5V了,待机0.03,还是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