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6-19):
一台17飞利浦显示器,不能上数据是什么问题?
一直显示无信号输入,
上信号没反应.

网友:
检查 行 场

网友:
s   液晶的      型号是170s8

网友:
存储器的问题。。。。。。重写24C*,,,通病。。

网友:
清零。数据有问题。

网友:
资料的问题,我发了一些资料给大家的啊???

网友:
在 那下 啊?

网友:
你自己找一下噻,我发的是一个压缩包。

网友:
zai    别的显示器上拆了一个换上好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