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 电流略动 随后掉电

楼主(2010-06-19):
一台进水的V80的机器 。拆开后量主板有3V 5V 可以触发 但是电流只能上到0.13之后过几秒之后就回到待机状态 。请问朋友们 这种问题怎么查啊
掉电

网友:
cpu电压是否都能够出来

网友:
量一下后级电压1.5v和1.05v看正不正常再者就是CPU供电了

网友:
由于某些电压出不来导致的保护,重点查CPU的供电是否出来!

网友:
1.5v和1.05v..看正不正常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先目测,看看有没有短线,短路的,或者是掉件,先把板子清理干净,再修吧~!

网友:
对于进水的机器先不要急着上电.先清理完氧化的地方.在烤一下.然后再上电.

网友:
查一下所有的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CPU的电压没有出来 。整版只有3.3 5V 据说是让水给泡上了 而不是单单的进了水 看来凶多吉少啊

网友:
0。13 CPU电压应该没出来,查查哪个辅助供电没出来

网友:
很明显是电压没起来 嘛!用波波一个个量啦

网友:
开机检测到短路 自动保护了

网友:
先别急着加电,烤上一段时间看看,很有可能是断线了,电压没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