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85F显示器行失真,求解

楼主(2010-06-19):
AOC 785F开机有图像,但是画面中间比较宽一点,两边就很紧凑,文字和图像挤在一团的感觉,这是行失真的典型现象吗,怎么处理呢,行管C极相连的两个校正电容换过,没用,行调整管也换过,没变化。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谁能说说校正电路主要从哪里下手查呢,或者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让咱们学习一下啊

(答案在楼下)

网友:
你用的是数字表测的电压吗?测行管电压一般不要测它的C极,这儿有脉冲信号测到的电压不准的。另:行管那大散热片上的代码是多少?

网友:
IC101(SAA4849)的20脚电压(0.535V)正常不?

网友:
IC101第20脚有0.519V,

网友:
我修到过电脑设置在某一分辨率和刷新率的情况下显示器有LZ这个故障现象出现,进总线能调整好,或直接刷个好的程序试试.

网友:
楼主,看到你编辑了帖子,现在应该已经点亮了,你检查一下C422、C423、C426、C427、Q420、Q426、Q427等。

网友:
校正管中间脚是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点对不起大家,这个显示器已经搞好了,我是换了四个棕红色的方块电容,C423.C425.C426.C427,也许不是全坏了,不过我全部换掉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从菜单里和工厂模式里面,行宽是最大了,不能再调节了,还是有点郁闷。

网友(点评):
你换的S校正电容容量与原型号误差太大了

网友:
一般是总线调整的问题,调一下

网友:
应该是S 校正电路有问题,如果换电容效果不理想,再检查这个电路上的几个场管和三极管是否良好。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下先。看能调试下

网友:
我怎么感觉想是刷新率过高啊

网友:
请问你们说的总线是什么,工厂模式吗?

网友:
看2次电源正常不??   重新烧录数据

网友:
检查一下行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