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天宇华晨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19):
在坛子里呆久了想自己弄个号请斑竹批准。。。
现在奉上我的一点维修心得

网友:
dell bios中英文对照表

网友A(2008-08-20):
BIOS中英文对照表

System
项目        描述        中文对照
System Info        System        系统
        BIOS Version        BIOS版本
        Service tag        服务编号
        Express service code        快速编号
        Asset tag        资产编号
        None of these fields can be changed.        本页不能修改
Processor Info        Processor Type        CPU类型
        Processor ID        CPU ID
        Current Clock Speed        当前时钟频率
        Minimum Clock Speed        最小时钟频率
        Maximum Clock Speed        最大时钟频率
        Processor Cache Size        缓存大小
        Dual core Present        当前双核状态
        None of these fields are changeable        本页不能修改
Memory Info        Memory Installed        安装内存
        Memory Available        可用内存
        Memory Speed        内存频率
        Memory Channel mode        内存通道
        Memory Technology        内存技术
Device Info        Primary Hard Drive        主硬盘
        Modular Bay Device        光驱模板
        Video Controller        显卡
        Video BIOS Version        显卡BIOS版本
        Video Memory        显存
        Panel Type        液晶类型
        Native Resolution        分辨率
        Audio Controller        声卡
        Modem Controller        Modem
        Wi-Fi Device        MiniPCI设备
        Cellular Device        Celluar设备
        Bluetooth Device        蓝牙设备
        Flash Cache Module        闪存模块
        AC adapter Device        电源类型
Battery Info        the Primary battery and the Module Bay battery status.        查看主电池和备用电池充电状态
        AC Adapter Status        电源状态
Battery Health        Indicates the Primary battery and the module bay battery status.        查看主电池和备用电池健康状态
Date/Time        Displays current date and time settings.        显示当前系统日期和时间
Boot Sequence        Diskette or USB floppy drive        软驱
        Internal HDD        硬盘
        USB Storege Device        USB 存储设备
        CD/DVD/CD-RW        光驱模板
        Modular Bay HDD        第二块硬盘
        Cardbus NIC        Cardbus网卡
        D/Dock PCI slot NIC        Dock PCI插槽网卡
        Onboard NIC        主板网卡
Onboard Devices
Option        Description        中文对照
Integrated NIC        Off Enable Enable w/ PXE Enable w/RPL         启用或关闭NIC
        Default setting: Enable w/ PXE        默认:Enable w/ PXE
Internal Modem        Enable Off         启用或关闭Modem
        Default setting: Enabled        默认:启用
External USB Ports        Enable Off         启用或关闭外置USB口
        Default setting: Enabled        默认:启用
Parallel Port        Off AT PS/2 ECP         并口
        Default setting: ECP        默认:ECP
Serial Port        COM1 COM2 COM3 COM4         串口设置
        Default setting: COM1        默认是Com1
PC Card and 1394        Enable Off         启用或禁用Pcmcia卡和1394
        Default setting: Enabled        默认:启用
SATA Operation        ATA AHCI         ATA是兼容IDE模式 AHCI是SATA模式
Module Bay Device        Enable Off         启用或禁用Module模块
Flash Cache Module        Enable Off         启用或禁用
ASF Mode        Enable Alert Only Off         启用或禁用ASF Alert Only-仅错误事件发送ASF信息
Microphone        Enable Off         启用或禁用内置麦克风
Video
Option        Description        中文对照
Ambient Light Sensor        Off         关闭环境观光设备,需要通过调节亮度组合键来调节亮度
        Enable         启用环境观光设备,系统将根据Quickset中设置好的亮度自动调节亮度
Brightness        八个亮度阶         调整电池时亮度
Brightness (AC)        八个亮度阶        调整使用电源时亮度
LCD Panel Expansion        Enable Off         启用/关闭扩展lcd 面板
Primary Video        Dock Vdeo Card         Dock显卡
        Onboad Video         主板显卡
Security
Option        Description        中文对照
Admin Password        Not Set        Not Set-表示现在没有设置BIOS管理员密码
        Set        set-不能对BIOS进行修改,如要修改,先取消密码
System Password        Not Set        Not Set-表示现在没有设置系统密码
        Set        set-开机将输入密码
Internal HDD PW        set, change, or delete the HDD password        该页设置,修改,删除硬盘密码
Password Changes        Permitted Denied         许可-修改或删除系统密码需要有效的管理员密码 拒绝-系统密码修改或删除无须管理员密码
        Default setting: Premitted        默认:许可
Wireless Switch Change        Permitted Denied         许可-不需要管理员密码可以修改或者删除无线开关设置 拒绝-需要有效的管理员密码
Wi-Fi Catcher Change
        Permitted Denied         许可-不需要管理员密码可以修改或者删除无线捕捉器设置 拒绝-需要有效的管理员密码
        Default setting: Denied        默认:拒绝
CPU XD Support        Enable Off         启用或禁用CPU数据执行保护
        Default setting: Enabled        默认启用
TPM Security        On Off         启用或禁用TPM(安全芯片)国内禁用
TPM Activation        Deactivate Activate Clear         不激活、激活、清除TPM信息
Computrace(R)        Deactivate Activate Disable         激活/不激活/关闭“丢失追踪功能”。需要专业软件支持。(国内一般不提供该功能。)默认:不激活
Performance
Option        Description        中文对照
Multi CPU        Enable Off         启用或关闭双核
Dymamic Acceleration        Enable Off         启用或关闭Intel(R)数字加速
HDD Acoustic Mode        Bypass Quiet Performance         不做任何设置 静音模式 性能,但是噪音大
Speed step Enable        Enable Off         CPU将以较低频率和性能运行 CPU将自动调节频率和性能
Power Management
Option        Description        中文对照
Auto On Mode        Off Everyday Weekdays         关闭自动唤醒 每天唤醒 每周唤醒
        Default setting: Off        默认:关闭
Auto On Time        Date Set        设置唤醒时间
USB Wake Support        Enable Off         启用或关闭 USB 唤醒
wake ON lan/wan        Enable Off Default setting: Off        关闭或启用远程LAN唤醒 默认:关闭
Maintenance
Option        Description        中文对照
Load Defaults        Cancel Continue         保留原有设置,不还原到出厂状态 还原BIOS设置到出厂默认状态
Service Tag        Service Tag Info         查看服务编号
Docking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