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S210提示“电池电量耗尽”

楼主(2010-06-19):
接一尼康S210相机,来的时候客户说是镜头摔了一下,我看镜头有些歪,准备拆下来重组,发现镜头的齿轮摔断了3个齿~~
然后。决定换镜头,换上镜头,试验一下,发现一切正常~~
低头一看,发现,栓绳子用的右挡板,忘记上了,很郁闷,塞不进去,得重拆才行~
拆开 、按上、重新焊好~~
发现,相机开机后一直提示“电池电量耗尽”~~、
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呢~~
测电池电压3.6V~和4.2V差点~~于是充电~~2小时
开机测试~~
依然提示“电池电量耗尽”
~~~~

网友:
外接电源,调到4.2V ,再开机,看是否也提示耗尽,以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如果也是一样,有两种可能,一是电容有轻微短路.二是电源管理IC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镜头,可以伸出一节,然后停住不动,并提示“电池电量耗尽”
拆出镜头后,复位电机,装上,故障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相机装上电池后,是不是先得给高压部分 充电~~???
我刚刚重装后,用放电器给 高压电容放电,电容上竟然没有电~
是不是 电池没有经过高压部分~?

网友:
不是的,装上电池后不充电,,按下开机键并成功开机后给电容充电,有些机器在第一次半按下快门的时候才给电容充电/

网友:
镜头可以出去一点,证明基本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都已经满足,在电机伸出来的时候电流大概在0.7-0.9之间的电流,如果有轻微短路会偏大,造成电池输出电流不足,就会提示,所以我叫你用外接电源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外接稳压电源试了,还是不好用。。。
开始调到4.2V提示“电池电量不足”
又调到4.5V还是提示。。。。

网友:
那就是主板部分有问题了,不开机的状态下,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是否有待机电流?

网友:
电源管理IC有故障

网友:
有维修资料需要联系!我认为还是电源IC 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