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风枪和烙铁一般调到什么温度,哪个温度既焊的 ...
想问问大家风枪和烙铁一般调到什么温度,哪个温度既焊的爽又对焊台有利

楼主(2010-06-19):
同题,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
哪位朋友教下我啊,风枪吹I/O要什么温度,烙铁焊电容一般又什么温度

网友:
风枪吹I/O在360~380左右, 烙铁350 感觉不行的话可以慢慢加 看自己感觉

网友:
一般有铅烙铁350度,无铅的380度,看个人使用习惯和焊台质量,用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