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绝望忘了 无奈之下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6-19):
单位有三台电脑 出现同一故障 登陆某网站 无论如何都是验证码错误 但是回到家里 或在别的电脑上没事,,在网吧也没事 三台用的是同一个路由器上的网络 路由器 的防火墙也关闭了 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请大家帮忙
验证码错误

网友:
1.检查一下路由里面有没有设置!.
2.可以 重新安装一下IE....中病毒的话有可能..或者IE破坏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过滤!

网友:
ip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用360安全卫士 或金山的IE修复功能修复下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 是路由器问题 你的路由器是防封锁的吧

网友:
是不是公司局域网网络端口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360安全卫士修复一下好了。 删除 COOKIES试试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有的是 网页延迟对某些地方有些小漏洞。

网友A:
有些可能是网站的问题,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是时间没设对,你是指某个网址是吧,看看你日期有没有对.....

网友:
360安全卫士修复一下好了。 删除 COOKIES试试 在不行先重装一台系统试下

网友:
用360修复一下IE吧 中了些流氓软件 篡改了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