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风枪和烙铁一般调到什么温度,哪个温度既焊的 ...
想问问大家风枪和烙铁一般调到什么温度,哪个温度既焊的爽又对焊台有利

楼主(2010-06-19):
风枪350-380,烙铁320以上

网友:
烙铁360-400 风枪就不一定,有时开到最大有时开到300多。

网友:
啊,我的烙铁一般就开在300多一点,锡的熔点不是231.86度吗?应该差不多吧
不过我的风枪要开到370以上才拆的下MOS管,这样是不是风枪有问题啊

网友(2010-07-23):
都开到最大,控制方法:距离和时间。我就是这么用的,很好用。

网友:
因环境不同和焊接材质的不同,需要调节不同的温度。
风枪需要更高的温度是因为出风的能量不能完全转换到pcb和元器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