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0大花不知道是显存坏还是核心坏 图片以传上

楼主(2010-06-19):
供电都正常,测试的时候都是盲测,我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新软件不怎么会用。

网友(点评):
软件好用吗?哈哈

网友:
显存有错误,上个图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不是排阻就是GPU空焊了

网友:
显示那一串数字的是什么软件啊,没见过 也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RV770,把显卡图片上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解释,请问RV770 是测试显卡的什么能力软件(或者检测)是XP运行还是DOS运行
   谢谢

网友:
DOS下运行的,测试RV770核心代号的显卡,测显存的辅助DOS工具

网友:
我明天上传图片,我用的是rv790软件。

网友:
RV790是HD4890,RV770是HD4870/4850/4830.
RV790的核心面积比RV770更大,其核心频率用HD4870的750MHz提升为850MHz,并且由于出色的超频能力,已经成为第一款有机会达到1GHz频率的核心.

网友:
1ghz  早就被 g84  给破了

网友:
RV770好像缺文件测不了4850,我上图了应该是U1有问题,D通道没工作,我认为是核心挂了,dos下大花,高手进来给个思路。

网友:
那个问下,如果是显存和核心坏掉了,还能修吗?

网友(点评):
如果你觉得价格可以,当然可以修复,不然还谈和维修

网友:
核心空焊了,重植就可以了

网友:
4850的芯片坏的比较多,重植只能测试一下芯片是否坏掉

网友:
我加焊了,还不行我没有4805的钢网,所以没重植株,摆不起株

网友:
那没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u5换到u1还是u1报错,核心应该挂了吧?

网友:
如果换U1 U2不好,GPU就坏了

网友:
gpu的面大、、、、

网友(2010-07-25):
乐天老大你的RV770和RV790测试软件可以卖给我不,出个价,不要太夸张就行!

网友(2010-08-24):
看代码貌似是GPU故障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