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9):
有个客户说换了两电容,开机一两个小时就自动断电再开机就不行了,我检查了可以跑码但开机没有几秒就断电了,在他换电容的附近有个ICDA82562ET L1455A78这个IC发烫得历害是不是这个烧了才引起的!
换电

网友:
先把供电测一下,
把问题描述详细点,是开机亮了多久掉电?

网友:
有时跑到13有时跑到26就断电了,还有插上电源线就自已通电,电源是新的!

网友:
查一下开机排针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估计你的外设有问题

网友:
开机一下就断电.是不是过压保护了,你上假负载测一下板上的电压

网友:
外设都没接上去,都拆板出来测了,排针有0。9的电压测CPU附近的电感也有1。5的电压!就是通电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查查这个排针的线路
如果接了开机三级管,这个电压正常
如果开机排针直接进了I0,那么这个电压就不正常。可先将IO的相应脚位翘起来,看开机针电压起来没有
也有可能是开机针的上拉电阻上拉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2010-07-20):
行创
的帖子
“插上电源线就自已通电”说明主板上有短路,跑下开机线路。